关于内存阻值卡测量数据地址线阻值是否可靠

楼主(2011-08-09):
你好,关于假负载测内存的数据地址线,
之前遇到几台机器,测试数据或地址线又开路的情况
但是重植北桥,更换北桥都没有解决,
后来那多个主板对比,发现有些板子的数据地址线有几个对地是无穷大,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现在都不敢用这个来判断了,请教会是什么问题呢 ?

网友(点评):
如果是INTEL的,不会有空值的,可能是你的阻值卡没插好,AMD的一大片没有阻值的

网友:
不可能有空值

网友:
看看电路是不是有北桥掉点或断路的地方!

网友:
好的,再仔细观察下了,百思不得其解
intel和amd是有区别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