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出来LOGO反复重起

楼主(2011-08-09):
有台HP 6531S的机器能点亮,出来HP 的LOGO之后就反复重起,BIOS也进不去,求助高手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1-8-12 13:09):
昨天检测到+V3S短路,烧电路南桥烫,换南桥之后+V3S不短路,但是还是老故障,出来HP的LOGO之后就反复的重起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感觉像CPU供电不足!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和SC的问题

网友:
没刷个BIOS试一下呀

网友:
CPU供电也正常,机器可以正常亮机,就是出现HP LOGO之后反复重起,不进系统,不进BIOS

网友:
先刷资料,再看看南桥,主板上的可能很大,其它因素也不排除,有遇到硬盘不对引起的这种现象

网友:
同意这一说,前几天好像看到过类似的贴子,是不是上家修不好到你那啦,可得抓住哟

网友:
不是CPU供电的问题,供电能等CPU工作之后再重启,那太智能了吧

网友:
bios可能性

最大

网友:
查一下信号部分,是不是有虚焊地方。

网友: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是BIOS,还是南桥?

网友:
感觉是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怎么会是CPU供电那?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主要查外设、(一一拔下试试)、下来就是刷BIOS、再不行就干南桥了。

网友:
我也觉得南桥,这情况不可能短路吧。。

网友:
弄好了  请LZ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裸板点一下,嗯,换换内存,刷刷BIOS芯片

网友:
拆了硬盘光驱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南桥 ,我遇到给网卡南桥供电的3.3V短路,不过不是全短,阻值20几,机器能开出来,就是系统很慢很慢,测了好久测出来的,楼主你好好测测。估计有小短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机就段电,看好像是在从起

网友:
楼主怎么修的都是这样的机器啊

网友:
硬盘电路可能最大,不家光驱等其他接口也要查下,南桥虚焊也可能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换主板了还一样。后来查是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
温控电路出问题,也会出现开机画面,甚至出现系统标识,然后反复重启的,当然BIOS程序以及部分电路供电欠压等因素,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维修没有定论的。

网友:
一般logo反复的话,南桥的机率很大

网友:
看看US B接口正常不?然后看看南桥吧

网友:
有换过硬盘测试吗?

网友:
呵呵,内存换了吗,要不你修死了,也修不出啦

网友:
是不是重启频率越来越快呢 摸下南桥是不是很热? 一般是南桥过热保护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