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焊锡膏在使用中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8-09):
请问各位前辈,在焊接IO等脚多的芯片涂松香好,还是焊锡稿比较好呢,它们有什么区别?BGA有专用的焊锡膏吗?谢谢了!
芯片

网友:
松香和助焊膏我觉是都差不多,习惯就好啦。松香就便宜点,一块钱一盒的都可以二个月。

网友:
应该是焊膏好一些吧 松香很少有人用吧

网友:
松香焊DIP封装的还行,而焊SMT类的还是焊膏比较好

网友:
助焊膏好用些。。

网友:
焊膏还是比松香好用多了,只是个人认为。

网友(2011-09-08):
我也感觉焊膏好用,松香感觉老是容易脏

网友:
这东西价格差不哪去啊 !一盒能用好久!

网友:
这个看个人习惯吧,感觉焊膏好

网友:
用bga焊膏有点奢移

网友:
我喜欢的是拆的时候用松香水
焊接的时候用焊膏
拖锡用纯松香

网友:
那种2块钱的焊锡膏还是算了。腐蚀板子实在有点厉害

网友:
焊膏
一般我们用焊宝

网友:
都是一样的吧!个人感觉 我经常都是用松想便宜实惠、使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