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屏抖动

楼主(2011-08-09):
最近收到1台ASUS A8的机器,开机的时候屏抖动,请问各位大侠,这是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我以前那个客户也是这样。,是屏问题,按住屏就不抖了

网友:
抖屏门 友达光电 AOU的 b141ew 和 LG 的 LP141WX3 和 WX5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不行的话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