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备份好的gho文件恢复系统?

楼主(2011-08-09):
有一台式机,原来的系统丢了,但有备份在F盘,用u盘启动进PE后找到那个文件后如何恢复系统?

网友:
百度GHOST 文库里面有。。。

网友:
进入PE后,打开GHOST还原软件,在GHOST选择还原文件后,再选择要还原到C盘就要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