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装键盘不开机

楼主(2011-08-09):
我有个T61 的主板,装上键盘就不能开机,有待机0.03,但是按开关没有反应,换了个键盘现象一样,把键盘拆了,用镊子可以开机,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哪位高手有时间帮忙解答下

网友A:
是不是开关键坏了,之前我师父修好了一台键盘不能开机的电脑,最后飞线飞好了。。换了开关键 按钮。

网友:
键盘换的是新的吗》??看看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键坏了,之前我师父修好了一台键盘不能开机的电脑,最后飞线飞好了。。换了开关键 按钮。

键盘已经换了,不行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加焊一下键盘接口!用镊子都能开机,说明主板芯片没什么问题,仔细看看键盘的接口部分。

网友:
EC应该没问题,主要看看是不是金属碰到了。  既然用短接可以开机,也就是说EC收的到信号。看是不是绝缘没做好。

网友:
接口有问题

网友:
既然你键盘也换新的了,还是不行,要不就是开关键坏了,你加焊一下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0437-1-2.html把这个帖子看看,看你有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