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1404 不工作

楼主(2011-08-09):
TCL K40 不出 3 5V 待机芯片SC1404 可与1632代换
更换1632后 任然不出3 5V
22脚主供电正常
21 VL 5V输出正常
7脚ON5 28脚ON3都由21脚VL过来
此时28脚由VL经过10K电阻过来有5V高电平
7脚由 VL经过100K电阻过来 为0V
7脚不对地 电阻没有损坏 为什么7脚电压是0V
求解
附上电路图

网友:
拆C120  换R82为小阻值比如1K 2K等,再不行不要互换

网友:
拆C120

就是了 撒

网友:
楼主现在把主板修好了没得嘛

网友:
那个C120要是漏电呢

网友:
C120拆了还不行

网友:
正好在找这个机器的图纸,运气好呀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吗,拆掉电容啊

网友:
断线的或者是电阻氧化了把

网友:
观望中,楼主解决没啊?

网友:
没修好 现在查出IO坏了 换上新的SC1404芯片发烫 没查出短路 郁闷了可能修不出来了

网友:
哈哈,这个我前天才修好一个,我的机器开始是不触发,Q51坏了,挨着那个三极管都坏了,IO的第二脚拉到了0V,在正常的状态下应该是高电平,换了IO好了,但是装机测了一会又不亮了,待机012  已是又拆机,发现3V5V没了,急都急死了,查到了SHDN没有,把他撬开也没,已是订货,换一个1404就搞定了,呵呵,楼主加油,兄弟们顶你哦

网友:
差不多了 可能我换的SC1404有问题吧 都是料板拆的 拆两个症状都一样 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