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芯片 怎样飞线到500P 编程器上

楼主(2011-08-09):
file:///D:/维修资料/DELL%20D620%20码片
这个芯片没有合适的座子 应该怎样飞线?
芯片

网友:
OK 已经搞定 对照焊接上就好。 编程器提示7脚未接触 点忽略就好。

网友:
我24C没有座子是用网卡PCB来改的 直接把24C焊在网卡 直接插在编程器上

网友:
工具还是不要省得好。要让客户看起来专业。而不是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