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250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08-09):
此显示器点一段时间后屏幕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但不受控,不用管它,一会儿自己又正常显示了,这时菜单开关什么的都好用,我怀疑是程序问题,主芯片:se859mrh-lf  25L1005MC  S24CS08   屏:M215HW01
有程序和24C数据的朋友帮忙传一份呗,谢谢

网友:
到三星官方网去看看呀

网友:
三星的官网什么时候有驱动板的程序了?

网友:
我有来吧 p2250.rar (506 Bytes, 下载次数: 46)

网友:
此故障更换按键板可解决

网友:
触控板受到干扰暂时失灵

网友:
故障和我的一样 程式坏了

网友:
我这正好来了一个和这个一样的显示器,程序我刷过了,还是不行,我把se859mrh-lf  25L1005MC  S24CS08这三个芯片全换了也不行,最后没办法只有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