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2E一个纠结问题

楼主(2011-08-09):
故障是把电池去掉接适配器开机进系统一分钟这样子就自动断电。如果是只用电池本本运行正常。有电池的情况下接适配器也能正常使用但不能冲电只用电池的电。但关机后接适配器又能冲电能把电池冲满。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哪个高手能说说不。这个问题以困挠我好多天了。谢谢

网友:
可以看看放电到公共端的模式管是否正常

网友:
就按不开机修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换一个

网友:
保护隔离管子出了问题造成电流不够的原因吧

网友:
是隔离电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