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错误就不能上网

楼主(2011-08-09):
请教一下:我机子常常都会出现内存错误,出现后快带就不能上网了 QQ掉 也打不开网页  必须重启 才能连接快带正常上网 常常出现 内存不能为WITTEN或read请教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中毒太深。A片看多了!重装吧!

网友:
内存条问题啦。。

网友:
擦擦内存,洗下内存槽,不行就装下系统

网友A:
用基地发的R S T PRO3检测一下内存

网友:
不行啊 内存换啦。系统清零从装啦的还是出现这个毛病。我郁闷了 就是检查不出那里的毛病

网友:
硬盘数据线  换一下   内存槽也要清理

网友:
哦。。好的我试下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我的电脑有时什么都没用也死机了。。开机有时还黑屏,请教下大家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系统问题 重新做个系统 包好

网友:
可是我已经做啦很多此系统啦 还是同样现象

网友:
对啦 你是说我上面的那个为题 还是ix下面那个问题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  我碰到过电源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恩 我正想换 我电源是200瓦的太低啦。我想换了在试下 但是内存错误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我家配置 显卡:七彩虹8600GT   CPU5000+  内存1G  主板还不清楚呵呵反正是七彩虹的  电源200瓦

网友:
电源太小啦,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源一定给力

网友:
七彩虹的显卡还行,主板其实挺烂的.易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电源功率是有点小了.如果是长城航嘉一类的额定200W还好些,如果是些杂牌的,可能连200W都不到,刚新装的时候或许还能用,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基地发的R S T PRO3检测一下内存

你好可以测3代的不

网友:
我也正在怀疑我的内存有问题,故障现象是有时集成网卡不好使。

网友:
还是重新安装吧

网友:
不知到修复一下系统怎么样

网友:
系统中毒了,要不就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3代的没试过啊   2代的肯定能检测

网友:
内存和电源的问题

网友:
毛片看多了吧 杀杀毒。。不行重装 再不行换个内存

网友:
换根内存条!

网友:
内存报错  可能是内存本身   可能是ie损坏    当然也可能是系统组件  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你还是先换个电源吧。。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故障,把内存擦下,另外检查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

网友:
大家帮下忙。。我8600显卡温度很高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谢谢哦 航嘉的也能拖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测3代的不

请问下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啊??

网友:
先换系统,在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这个问题我解决啦。我直接换啦块主板  还有安啦个补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