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72ED显示器有响声满屏横细亮线跳动

楼主(2011-08-09):
故障现象如标题,使用中突然变成满屏横细亮线跳动,很晃眼。打开外壳,有滋滋响声。5V 6.3V 12V 70V 测量的值分别是:4.8V 6.1V 12.1V 和76V。请教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重点检查、替换S校正电容C326  224J/400V、定时电容C312  1n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替换S校正电容C326  224J/400V、定时电容C312  1n试试。

S校正电容C326  224J/400V
这个我测量了,是0.227UF。

网友:
400V主滤波电容,场供电电容,场集成块虚焊或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