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断电故障,求思路

楼主(2011-08-09):
笔记本
外接电源是好的,灯也亮,但一插笔记本电源接口,外接电源上灯就灭,还一闪一闪的很微弱,求哪个大大给点思路,以前都拿去让别人修的,现在想自己整整,在线等啊,QQ24107984
笔记本电源

网友:
很明显是主板有短路,先查供电管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我还只是个最初级摸电子电路的啊

网友:
那建议你重基础学起!!!!因为我们说了估计你也不懂~~

网友:
好象是这个理啊,基础没打好啊

网友:
基础重要啊 我现在基础没有打好 都老火哦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把机子拆了吧,用万用表测哪里短路,要不电击下

网友(2012-03-14):
短路了,先量,不行就电击,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兄弟,我在圣和电脑城,拿来我帮你搞定散

网友A:
主板有短路呀

网友A:
并且是大短路哦

网友:
隔离电路严重短路,没有基础还是让别人修吧。

网友:
估计是在这问出是什么问题,再去维系的地方修。。。根本就是一点基础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