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T550SE主板,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1-08-09):
一映泰550SE主板,短接开机针脚,不能触发,VSB供电正常,强行用镊子短接ATX的PS-ON,能通电,但RST灯常亮,摸IO(ITE8716)无温度,压桥及CPU也无效果, 望前辈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NF单桥的主板   仔细检查开机电路  按照时序来修   不要动不动就强制上电!

网友:
晕死,你其它都没测就强行开机了,你只测到SB正常,其它的工作条件呢,比如25M RSMRST PWRBTNOUT#,还有有些映泰待机时,内存供电就出来的,不出一样会不触发

网友:
IO是ITE8716,查该板电路图得知,75脚是PWRBN连接脚,76脚是PS-ON输出脚,而我测的是短接开机脚后,75脚电压被拉低,但76脚一直为高电平5v左右,想问问是不是IO坏?人为将76脚与地连,能开机,但RST常亮

网友:
先换个IO吧

网友:
问题补充:测量发现开机前内存无供电,该板内存供电是由RT9214控制两个MOS工作的,量9214各脚如下:
1脚:5V 2脚:0V 3脚:0V 4脚:0V 5脚:5V 6脚:0V 7脚:1.65V 8脚: 0V

换过RT9214也不行,测MOS管也没问题。

网友:
先要清楚检修方向才行
如果你不懂 最好找一下资料看看 主板它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触发
你现在是在的它不能触发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找下资料看看吧

网友:
#RSMRST脚对地阻值26欧,图纸上该脚直接进桥的,八成是桥挂了。。。
唉,算了不修了,

网友:
加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