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长城M95 MCU

楼主(2011-08-09):
接到长城M95来的时候测试不上电,测试电源板没 12V  5V电压  后更换OB2269CF 有12V  5V输出了 以为好了 接上信号板还是不上电 后测试 ON/OFF没电压 其他按键有3.3     想刷下MCU试试 求助中 前壳是长城M95  后面型号M9WHK5

网友:
呵呵,我有一个你看看合适不

显示器型号:M95
驱动板A/D芯片型号:TSUM1PFR-LF
贴纸:机芯: ( U )-(M1PFR-LF)
版本号:2008.010
存储器芯片型号:25X10AVN1G
液晶屏型号:M190A1-L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