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通用高压板关机白屏

楼主(2011-08-09):
更换高压板,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关机时出现白屏现象,
接口处无标识
12v从电感来过来的
有2条信号通往高压板,开关线分别接到这2条线上,其中一条开机正常,关机白屏。
没办法加adj接到另一条上,故障依旧,adj与开关线互掉,不能正常使用。
拆掉adj,开关线接5v也是出现关机白屏现象,
请高手指教如何处理!

网友:
开关线接到指示灯处,无显示高压板吱吱有声响

网友:
华硕的A6000好像就是这样,启动电压一通电就有

网友:
怎么办只能换驱动板吗?

网友:
adj是亮度调整端子。应该还有一个端子是高压启动开关端子。代换时应注意原机驱动板输出控制端子的开启关闭高低电平是多少,不符合高压条的开启关闭条件要作相应调整才行。

网友:
开启信号接屏供电试试

网友:
这个是反向电压 你直接接 驱动板上5V供电就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