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M能用945GM代换吗

楼主(2011-08-09):
我这里有个945GM的桥,现在修的板是945PM的北桥,能用GM代换PM吗?我看图纸架构上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点评):
决对不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呢,是不可能的 ,一个集显一个不带用PM的代换肯定会报显卡错,我以前干过这个事

网友(点评):
最好别换 免的加大成本

网友(点评):
不可以吧,要是可以我们早就代换了

网友:
这个貌似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一个带显卡的  一个不带显卡的  是不能代替

网友:
不能 一个独显一个集成的

网友:
还有940GML的。我这里有个,看上面焊盘的排列都不一样的。这个图的意思是不是说这种型号的板子有三种北桥的型号。那为什么在下边详细电路图上也标上这三种型号啊?

网友:
代换干嘛,直接买个

网友:
找相同型号的比较好,有些芯片产地不同也无法用

网友:
肯定不行 ,GM是集显的。

网友:
带不了,到淘宝淘一个不就ok了

网友:
肯定代换不了,还用问吗

网友:
试过945GM和945GME不能代换,楼主的就更加不能代换了。

网友(点评):
同型号代吧,

网友:
找个945的datasheet看看就知道了,好像不一样。

网友:
绝对不可以的,你试试吗

网友:
当然不可,否则啥都能代修的就太爽啦

网友:
这一定不能代的,独立和集成的不一样

网友:
没试过,可能不行吧,如果行,也要改电路

网友:
不能带的。确定。放弃这个想法吧。另外GM好像坏的比PM多啊

网友:
是结队结队不可以的

网友:
GM集成的PM独立的,你说能不能

网友:
一个集成一个没显示的,不可能代换的

网友:
应该不能换的

网友:
独显和集显是不能相互代换的。

网友:
肯定不能代换

网友:
连这种问题都问,请问您是修电脑的吗?两个都不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不能啊,G带显卡

网友:
GME可能可以,但GM百分百不可的

网友:
不可以,你找一样的不就OK了

网友:
一个是集成显卡,一个不带显卡

网友:
肯定不能代换啊,带P的是独立的,带G的是集成的,你记住这个就知道能否可以代换

网友:
当然不行啊

网友:
是不行的一个独显一个集显

网友:
绝对换不得,换了你就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
不可以PM是不带显卡的,GM是带显卡的

网友:
看上面焊盘的排列都不一样的。这个图的意思是不是说这种型号的板子有三种北桥的型号。那为什么在下边详细电路图上也标上这三种型号啊?

网友:
肯定不行 ,GM是集显的。 PM是独显

网友:
一个独显一个集成的。

网友:
大多是可以代换 PM能用GM带  GM就不能用PM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