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找桥上焊盘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1-08-09):
我在板子上找到G9,用表测试不是接地。组织400多。而G8却接地。而电路图上表示的G9是接地的啊。是我查的方法有误?还是怎么了。我是按横向ABCDEFGH........然后纵向1 2 3 4 5 6 7 8 9 10 11.........这样的坐标查的啊。我每行算是一个字母或数字的。是不是有些并不是这样排列的?我从板子上查G9,横向G对着一排焊盘,而纵向数到8排,看边上却是有9的丝印。究竟是如何定位啊?板子上数字丝印从1一直到41,而我查焊盘却只有37排啊(包括左边有焊盘而右边没有焊盘的都算上了)。???

网友(点评):
找点图最好了,图纸上有时候功能一样的会画在一个区域!而实际上相关引脚可能相差很远!

网友:
你这个是个什么东西的图?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是什么桥,你的方法是正确的。应该是你数错了,好多桥横纵向排列是不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