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第一次有机会维修LED液晶所了解的知识写一篇LED液晶维修的入门文章!供大家维修参考

楼主(2011-08-09):
借第一次有机会维修LED液晶所了解的知识写一篇LED液晶维修的入门文章!供大家维修参考:
前几天,一客户拿来一台HKC 9811A的19寸LED液晶来修,我一看还没有过保,我建议客户送去保修,可是客户说返厂保修时间太长等不了,说让我动手搞定它!
客户描述说是电脑一夜没有关机,第二天起来就发现显示器里面冒烟了,随即显示器就不通电了~~~

第一次接触LED液晶,心里没有底啊,不管3721先拆开看下,看看是哪块烧坏了~~~

拆开液晶后的屏下面的样子:(查看一般Led液晶的构成及组成)

屏型号:

驱动板特写:

大家通过图片可以看到,LED液晶要比我们传统LCD简单一些,一块信号驱动板和一块升压板,此升压板不是高压板。
升压板特写:(正面及反面)

大家可以看到此客户的升压板已烧坏,且烧的不轻啊!没有办法进行维修了,只能找升压板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升压板:
此升压板上有两个接口,一是从驱动板那边过来的,一个是通向屏上的!通向屏上的是以软排线的方式与屏进行连接的!
一般是10P软排接口!此板也是10P软排。
些接口的作用是将升压后的电压传输给LED屏上的LED背光!
从驱动板过来的接口是6针接口,它的引脚定义是:12V 12V EN(背光开启信号) PWM(亮度调节信号) GND GND
现在问题已确定,不过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看样子只有生产它的工厂里有此板了。没有办法只能找代用板来用。
可是代用板也是找了N久啊,我这个板子是单10P软排接口,找了N久找到的全是双10P软排接口的。心里就有这么一个疑问,双10P的能不能代用我这个单10P的呢,这个只有自己拿到代用板后实践一下才能知道!
于是订购了通用板,等了两天通用板到货。
看下通用板的样子:

大家看到了吧,代用板是双10P的接口,原来的是单10P的,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确定代用板的与驱动板接口的引脚定义是否一至,如果不一至要进行修改!
经测试引脚定义完全一至,让我省了不少事啊~~~也是12V 12V EN PWM GND GND
直接接上,然后再将屏与升压板的10P软排接口接好,此时的板子是双10P接口的,接屏的软排线随便接一个软排接口就行了。
见图:

物理上的代换工作及连线已全部完成了,现在就等通电测试一下屏能不能亮,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接上电源和VGA视频线看图:

经测试屏幕能正常点亮,至此维修工作结束!
总结:我们从中验证且学习到了使用的代用板虽说是双10P的,不过可以用来代用单10P的,且此升压板不会像我们LCD液晶上的高压板一样,需两路同时工作,一路不工作就保护断电!证明双10P只用其一路也是可以的!
随说维修不复杂,不过这些毕竟是第一次接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做一步学一步,总结一步,学习一步!此文目的供大家进行LED液晶维修时有一个参考,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补充内容 (2011-8-11 09:33):
大家在看文的同时,请认真的看每一个回复,因为你在回复中能学习到文中不骨提及的知识点~~~

 会员11984392元2023-1-12 19:05

网友:
先坐个沙发~~~~以备回答使用~~~

网友:
好帖,证明LED灯虽然不容易坏,不过升压板坏的也不少

网友:
嗯,传说中的LED俺也是第一次才见过,见习了

网友:
接触过 笔记本的LED  台式机的目前少见  坏的都找保修去了

网友:
   主要区别还是在背光上面..多搞几台就熟悉了.升压板的话.一般都还是12V供电 ..只是升压输出后的电压 有好多种..60V 48V等待..这个需要根据屏内LED的连接方式或者几串几并来决定电压...没有统1的标准..不过只要电流不要过高..LED一般情况下不会烧掉.

网友:
LED的原理还没用看。还多一块升压板。

网友:
楼主用于代换的升压板明显比原装板功率更大更可靠

网友:
好,还没修过LED,先打点基础,升压板不像高压板必须两边都用上.这以后代换起来简单啊,直接全买双接口的.

网友A:
这个感谢楼主。。知道代换后可以少走点弯路。。不过按道理应该还是要确定led灯排需要的电压。灯排上的连接方式不一样。需要的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谢楼主。。知道代换后可以少走点弯路。。不过按道理应该还是要确定led灯排需要的电压。灯排上的连接方 ...

是的,你补充的很好,灯排数和电压挂钩,这也是一个知识点~~~

网友B:
你是我的偶像啊,一直在求这个,现在终于看到了。。。
灯排数和电压挂钩???能这个能不能解释一下啊,我不太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我的偶像啊,一直在求这个,现在终于看到了。。。
灯排数和电压挂钩???能这个能不能解释一 ...

这个灯排数是指液晶屏里用的LED灯的排数,一排可能有几拾个~~~
不同排数电压应该不同~~~
具体的可能要看屏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谢楼主。。知道代换后可以少走点弯路。。不过按道理应该还是要确定led灯排需要的电压。灯排上的连接方 ...

没必要担心,只要升压板的最高输出电压不低于屏里面单串灯珠的额定电压即可,高了会自动降压。由于恒流伺服的作用,供给灯珠串的电流是静态的,而电压是动态的。

网友:
其实还可以清干净  找颜色一样相同大小的电容换上去试看 不得再说
我也修过一台这样烧焦的 刮干净 在高压板找了电容 换上OK

网友C: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修到过LED的屏。不过看这个HKC的显示器里面做工真的好简单啊。

网友:
哎、·~~~长见识了也学习了,

网友:
图片拍的比较清楚,有电感有二极管 那烧了的地方一定是个MOS ,可以通过IC 的PDF 来验证。
LCD 已经成为历史了,LED的市场越来越大了,以后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LED 液晶屏,配件也会像LCD 一样多,有需求就有市场。

网友:
挺给力的,真学修LED,你那个板桥?晋庄北边?

网友:
还没遇到过LED的,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可惜没相机,要不也回去把我那台解剖排个裸照上来,哈哈

网友:
不错,以后修LED液晶可以借鉴借鉴了

网友:
烧焦的 刮干净 在高压板找个场效应管换上应该行的

网友:
多发这样的资料分享,东西那走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没有想到LED的内部这么简单,还是只有惠科的LED这么简单??

网友:
那天也修了个dell的,升压板烧糊了,升压板故障多啊

网友D:
还是第一次看到LED的维修,自己也没有修过,看楼主的描述很好简单易懂,再过几年也是LED的天下了,好说心里也有点底了

网友:
典型的升压电路可以修的

网友:
写的很清晰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学习案例

网友:
LED马上维修量就会有了,还是 先做好这方面的知识 储备的好

网友:
彪悍的人生,顶你

网友:
在联想维修站的时候就修过和你的烧的差不多,公司对换板率有严格考核,申请了一片新的过来,对照着修,结果搞定了,其实也蛮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修到过LED的屏。不过看这个HKC的显示器里面做工真的好简单啊。

HKC 惠科 长城 等很多牌子。只不过是个比较大点的,小有名气的’山寨‘牌子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第一次看到LED的维修,自己也没有修过,看楼主的描述很好简单易懂,再过几年也是LED的天下了,好说心里 ...

要是就是让大家心里有底的效果,我修这个也是第一个,当时拆的时候心里也没有底,凡事都有个第一次,我写出来就是让大家心里都有底,以后修LED时就好下手了~~~

网友:
大家在看文的同时,请认真的看每一个回复,因为你在回复中能学习到文中不骨提及的知识点~~~
这句深邃

网友E:
上个星期, 我们也修了一台LED的, 升压板也是双接口的,但厂家也只用了,一半, 另一半空着,

网友:
HKC 惠科 长城 等很多牌子。只不过是个比较大点的,小有名气的’山寨‘牌子摆了

网友:
看了一下,比较LCD简单多了,等过段时间,配件普及了,就没有什么修的,以换为主了。

网友F:
作为新手问一下,通用版那个是双10P是不是接左边和接右边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作为新手问一下,通用版那个是双10P是不是接左边和接右边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的,随便接哪一个~~~~

网友:
写的很给里啊。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上个星期, 我们也修了一台LED的, 升压板也是双接口的,但厂家也只用了,一半, 另一半空着,

我看另一半是备用的,坏了后直接往另一半插就可以了,我们搞维修的省力哦。

网友:
恩,下次修有数了

网友:
太好了  终于见识了LED。。。。。呵呵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另一半是备用的,坏了后直接往另一半插就可以了,我们搞维修的省力哦。

电压是根据串联的LED灯的个数来的,这个电压是通过升压板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赐教。 请问升压板有多少种电压,是不是好像高压板那样5V,9-12V? 另的是, 你买的板要多少钱?

具体多少种电压不清楚,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屏的尺寸来的应该是~~~
从电源口过来的电压一般都是12V的!
我买了20多元不到30元~~~~

网友:
见识到led结构了 修的会淡定得多

网友:
感谢。学习了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原本以为LED 的显示器升压板不易烧坏,  电压不高,看起来,故障率也是有的

网友:
沒修過LED,先打點基礎

网友:
值得学习,希望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多共享

网友:
增加了一个知识点,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楼主帖子不错  LED升压板看来要进点货了

网友:
还没拆过LED的呢,先见识下里面的结构,对以后会有帮助的,谢谢楼主

网友:
我也第一次见led的!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楼主厉害,有创新精神。

网友:
看来没修过LED的人大有人在啊!(包括我自己)谢谢楼主了,以后修LED又多了一份经验啊!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联想22寸的,升压板出是电容爆了,烧糊了,不过我把PCB板烧坏的地方给清除了了,飞线过去就正常 了

网友:
清理飞线后能有用就更好,省得到处找代用升压板了哇~~~

网友:
LCD灯管坏换灯管,不过LED要是有LED灯坏的话,应该有相应的LED灯条换吧???!!

网友:
不错、第一次看到谢谢分享。

网友I:
升压板把12V升到多少啊?通到屏上去又有几组信号啊

网友:
不错,第一次看到LED的板,感觉要简单很多。

网友:
第一次接触,学习了。

网友:
精典啊!!确实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高压板的升压芯片是啥啊?能介绍一下具体电路吗?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
谢谢楼主的精彩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J:
升压出来的电压有多少,有测一下吗?

网友:
楼主好身手啊! 以后LED会越来越多的!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LED内部这么简单一目了然呵呵

网友:
还没有修过LED的,真是好文章

网友:
哈哈。学习了。。LED》也会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升压出来的电压有多少,有测一下吗?

我的代用的这个是48V~~~~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升压板把12V升到多少啊?通到屏上去又有几组信号啊

我的这个是升到48V~~~

网友:
这里真热闹,这么多人在讨论。
第一次看到LED屏,到目前坏的还很少。

网友:
好,还没修过LED,先打点基础,升压板不像高压板必须两边都用上.这以后代换起来简单啊,直接全买双接口的.

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版主是否给我们一个信号。遇到LED的液晶可以用LCD的双头代换板代换。。

网友:
还没修过

网友:
还没修过led的屏,这回又学会了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到LED屏拆开维修的过程,学习了。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楼主

网友:
hkc 就是个破屏面已

网友:
谢谢、学习了 还没有修过LED、打点基础

网友:
唉,LCD还没学好就LED了

网友:
还没见过LED内部结构呢,学习了,看来以后LED维修又有望了哈哈

网友:
hkc 就是个破屏面已
板桥电脑医院
HKC总的来说还可以,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性价比高~~~~支持国产也不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hkc 就是个破屏面已
HKC总的来说还可以,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性价比高~~~~支持国产也不错~~~

网友:
我 也修过,他的接口线容易坏

网友:
有图为实,有助学习

网友:
LED也是第一次才见过长见识了也学习了,

网友:
很好,见识了。我还没有修过LED的呢,期待

网友:
学习了,看到你们都这么厉害啊

网友:
刚学,下次动手不发抖动

网友:
上次遇到过,没敢拆,发去保修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LED板子维修的帖子,大家都是逐步的接触到的。新的时代有新的工作啊

网友:
咱们做维修的 就是这样
市面上出新的显示器了 我们的维修技术也得跟进
学无止境吗 胆大细心 都能搞定的
不过LED偶也没修过 这次得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11-09-08):
谢谢了,又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长见识了 还没修过LED的 学到很多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