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刷BIOS

楼主(2011-08-09):
客户拿来一台ThinkPAD R61 集显,黑屏,波波打一下BIOS一脚有波,怀疑BIOS损坏,可是怎么刷都刷不进去,刷完了还是空的,T61 R61的BIOS都试了,4M2M的也都试了,都刷不进去,刷完还是空的。兄弟们帮帮忙啊

网友:
bios  芯片  本身有没有问题 。。兄弟。。。

网友:
依我说,应该是BIOS本体坏了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bios坏的

网友:
编程器有没得问题

网友:
换一个编程器试试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我遇到过芯片坏了刷不进去的。

网友:
BIOS软体坏的我见到的蛮多的,硬体坏比较少,即使坏大部分都是由于电压过高!!导致!!正常情况坏的还没见到过!!!!!!!!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我也没看到过BIOS坏的

网友:
500P 刷这个很轻松的吧。换个BIOS芯片 估计就好了。没见过不代表没坏过。

网友:
没条件换编程器试 那就直接换个BIOS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哪么容易坏吧,到现在我还没碰到过BIOS坏的啊

那说不一定啊!我就遇到过啊!换一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
个人认为要换一个试试的!

网友:
没有选错品牌呀!~

网友:
一般芯片坏了,软件会提示。我遇过芯片坏。

网友:
我今天刷一个39VF040也是刷不进,380U,后来重启了一下电脑,就刷好了

网友:
是不是编程器坏了,还有我的编程器就需要。NET文件才能正常工作 周立功X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