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Y VGN-FS48C不触发

楼主(2011-08-09):
今天接一SONY本子,待机有3.3v 5v 开关有7.5v,就是不触发,按开关能拉低。bios电池拔过,还是一样。EC 是KB3910SF C1,
板号是 MS04-M/B MBX-143 ,望各位师傅给个建议或
不触发

网友:
望修改此机的师傅给个经验

网友:
有谁知道 KB310SF 的工作时序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就那么几个
RTC
供电
复位
开启
基本就能工作了

网友:
按下开关键,KB 3910的哪个脚应有跳变呢

网友:
EC托锡下,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ok的话,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kb310sf已跟换 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