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 SLI 南北桥散热片很烫是通病吗?

楼主(2011-08-09):
我有块华硕M2N.E SLI主板  正常使用南北桥散热片很烫是通病吗?
还有就是装系统时 系统装到网卡设备组件装完的时候时那里很慢, 要15分钟才能装完网卡设备组件。有这主板的朋友是不是这样慢。谢谢。

网友:
这款散热片是很烫的但是安装网卡驱动一下子就装好了没这么长

网友:
这板我当垃圾卖了。。25元,便宜吗???asus最难修的。。

网友:
觉得装一个系统要这么长时间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发热量是很大 不知道加风扇会不会好点

网友:
装好系统使用也很正常。 就是系统装到网卡设备组件装完的时候时那里很慢.但系统也能正常安装完。
那么大的散热片正常情况应该温热。现在是用手指背面接触散热片很烫不能摸。 我就是想问有这块板的朋友是不是散热片也很烫,通病吗?不行看来要想办法加大散热才行。谢谢

网友:
我在散热片上加了个风扇。问题解决现在随便开机都不烫了都是微温。

网友:
我用的技嘉AMD也是这样  我也给加了个风扇  呵呵

网友:
有些主板,北桥正常使用的时候都是很烫的

网友: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去掉散热器 把散热器跟桥上的硅胶清理干净然后重新上硅胶即可

网友:
这个板不知道,但是碰到过有些主板是在安装网卡驱动那一步时确定用十分钟左右,很慢,也可以先把网卡关掉再装系统会很快,启动后再安装网卡。

网友:
这板我把散热器拆下来看了是单桥的,导热膏换了那么大的散热器一样很烫。正常情况散热器烫导热应该是正常的。长期的维修经验告诉我 不管任何散热器 只要烫手  那时肯定用不长久的。正常温度手摸应该是微温不会烫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