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黑屏

楼主(2011-08-09):
一4736G 本子用的是G105M独显,客户说是会黑屏。经检测,不定时黑屏,黑屏时,主机不是正常的。音乐还是在响的。只是屏黑了,这时接外接显示器,也不显,。正常时换外接是显示的,但FN+F5键切换不回内屏显示了,只能关机再开,。显卡焊过还是一样的现象。听说这是通病,不知各位遇到如何处理的。

网友:
你应该依照图纸先对屏的供电部分查一下,看看好的时候不黑屏的时候,差在哪儿了

网友:
这可能 是ASUS的通病,保护了

网友:
以前遇过一台HP CQ40 AMD的机器,也是不定时黑屏,感觉温度有点高,后来风扇改了常转后问题再也没出现了

网友:
建议LZ 查查机器上半部分的问题 看下是不是屏暗?还是屏线坏了 还是其他的问题
?  外接好的  显卡你也吹了   基本上 机器上半部分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