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不触发

楼主(2011-08-09):
联想相C467A待机正常,KB926的待机电压正常,触发第95脚没有3.3V输出,换个IO还是一样。不知从哪里下手了,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触发脚上有上拉电压,你看看,是不是没有到位呀

网友:
飞个2V到公共点看看,哪个发热

网友:
95脚是个啥玩意啊,我眼拙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仁宝的时序。EC在接到南桥发来的S3 S4之后才会发出SYSON。前面还有那么多条件你还没有查呢。

网友:
查EC的供电 复位正常吗,就是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特别是待机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找个电路图 一步一步的查   根据条件

网友:
天  灌水拉 网速啊 这破网速

老A -2 知道就好

网友:
上电时序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