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问题

楼主(2011-08-09):
接手一个电源,航嘉开机正常。各路电压都有输出。但就是没显示。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PG5V电压输出 (测灰色线)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PG5V一般 是由什么控制的  主IC么,通常是什么引脚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
有空把那两个最大的电容换了,我以前就这样放弃   了好几个这样问题的电源!

网友A:
你怎么连个故障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不开机还是点不亮机 这是不同两种概念。不开机查300V和待机5V  点不亮机查PG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连个故障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不开机还是点不亮机 这是不同两种概念。不开机查300V和待机5V  点不亮机查 ...

不好意思。

网友:
是里面一个16V,1000UF的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