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1-08-09):
各位大哥,小弟这里有一块技嘉8I945PL-G主板,刚开始的时候开机没反应,插上检测卡,显示的代码是FF。后来看了论坛的帖子,有人说是有一个6520的八角芯片坏了,但我找遍了整个主板都没有找到,包括9214、7120 、9202这些型号的八角芯片也没有。无奈之下,我就抹了些助焊膏在南桥上,加焊了一下,因为之前有型号的主板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结果还是不行,现在开机仍然是检测卡FF。我只知道有朋友会让我跑线路,但确实我不知道怎么跑,有朋友愿意说一下么?小弟坐等答案,谢谢各位。

网友:
你这样修是不不行的

网友:
只吃鱼  不会捕鱼

网友:
一看二摸三打波 先南后北再脚座 再不行就是BIOS CLOCK

网友:
先看下电压正常不嘛

网友:
看cpu的工作条件是否到位,

网友A:
先目测一下主板外观 有没有烧的痕迹 再用万用表打一下各主要电压的对地阻值 接着量电压 时钟 复位 如果都正常 可以烧个bios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目测一下主板外观 有没有烧的痕迹 再用万用表打一下各主要电压的对地阻值 接着量电压 时钟 复位 如果都正 ...

谢谢你的指导。我是个菜鸟,我压根就不知道那个是时钟电路,那个是复位电路,能说下么?

网友:
想修主板,一套假负载,一套打阻卡,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电压正常么

网友(2011-10-12):
你那个可以用假负载也可以去找你那个cpu引角图。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
自己也要加油啊

网友:
学习下经年主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