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N2230W-G液晶电视

楼主(2011-08-09):
今天收到一台优派N2230W-G液晶电视,故障是不开机。。拆机看吓一跳,里面炸了好多东西。。我就直接改一块电源板。。但是改完后,显示正常。。。关机一直是白屏。。电源板到驱动板的开关线我都没有接错。。不知道要什么弄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你改电源板给驱动板上面供电电压不同步。

网友A(2017-03-11):
没把程序备份下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把程序备份下来呀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N2230W-G论坛搜索也没有找到,某宝看一下吧

网友A:
谢谢 我的已经好了,灯管换了两根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的已经好了,灯管换了两根客户拿走了

换的lcd那种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