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 开机报0701错误

楼主(2011-08-09):
ERROR
0701: 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 --Bus: 00H Dev: 1AH Fun: 07H /Port: 02H

开始过来滴时候认为是南桥问题,就换了个南桥,结果好了差不多二十天这样子。 后头又出现了同样滴问题,键盘、光驱、硬盘、无线网卡都取了测试没出问题,任上一个就出问题。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

报错后交换按 F1 和 Esc键再次后可以进入系统,进系统用起就没有问题,求解。。。。。。

网友:
南桥在换个试试没

网友:
貌似USB出问题   以前更换南桥故障解决  问题还是处在桥上面  估计是客户用usb设备的时候导致出现此问题的 建议将usb接口的零件全部拆 如果还是未解决 再换一个新桥上去 试试看  先问下客户用经常用什么usb设备  找到祸根 good luck

网友:
问题出在哪

网友:
那会不会还是南桥

网友:
看看外设 尤其USB

网友:
南桥已经换了两个了,  而且都是新滴。之前也问过客户,具他说平常也是用一个USB鼠标,看点电影、玩点小游戏之类滴。有点郁闷了。。。。。。

网友:
妈滴,   今天终于找到问题了,  跑了一下\电路,才知道是USB信号的问题,
然后换了又换了一个南桥   KO了

网友:
USB信号?楼主可以说下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usb的差分信号线吗?  具体是什么情况导致这样的,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等待LZ的结果

网友:
usb的OC信号断线或者短路了吧

网友:
你是怎么跑线路才知道南桥的问题的啊,这个最关键了撒,是看阻值不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