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RTC电路求助

楼主(2011-08-09):
求这个电路的怎么才能让VCCRTC为3.3V工作原理,手上有个故障板VCCRTC为4.7V不正常,在线等
是不是这样的5VPCU 经过R295和R283分压后得到3.5V使Q31无法导通,现在Q31的2 ,3,脚都为5v,1脚有4.6V,Q31的1脚要低于2脚才能导通,现在想知道2脚正常应该是几伏

网友:
看+5VPCU哪一路喽,脱开看,没准是别的电路串过来的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5VPCU 经过R295和R283分压后得到3.5V使Q31无法导通,现在Q31的2 ,3,脚都为5v,1脚有4.6V

网友A:
现在断开R295VCCRTC为3.3V正常了

网友:
既然Q31的第二脚都是5V了,那就是分呀电阻出问题了,或者,R283是不是接的地?

网友:
R283没看到接地啊

网友:
+3vpcu哪有几v?

网友:
LZ的图有点小,不好分析,不过看得出这个是给COMS电池充电的电路,你完全可以把Q31取下,不会影响机器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断开R295VCCRTC为3.3V正常了

断开后R295后Q31不能导通5VPCU过不去,VCCRTC电压等于+3VPCU。不过看电路这个电压4.7应该啊正常的啊

网友(点评):
4.7V明显是不对的。

网友:
Q31坏了吧,RTC电压都是3V或2.5v,4.6的电压是不对的

网友:
正常的,经过两个电阻后虽然是4.7V,但被分流了,电流很小了,再经过R290就更小了,还负责给电池充电。

网友:
如果R283接地的话,那2角的5V电压不是不正常吗,如果R283不接地的话,那就不存在分压了

网友:
看不太ing白

网友:
拿掉Q31看下,是不是串路了

网友:
q31通了吧,不然1脚的4.7V电压从哪里来

网友:
Q31是NPN管高电平导通。5V过来变成4.7V,锗管的压降就是0.3V,说明不是Q31击穿。如果R283接地的话,那就是R283开路了。

网友:
先测下Q31再测5V过来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