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一会,烧屏电路,一芯片黑了,求助芯片型号和代换

楼主(2011-08-09):
HKC S9819

网友:
老手了怎么会插错啊,想什么去了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求教

网友:
你要说出屏的型号。

网友:
上面应该有型号

网友:
惨重呀,屏的型号给我呀,帮你找找看有没

网友:
是屏线插反了?还是供电高了?

网友:
这是个"8脚DC"  (俗称啊..) 上面印有东西的..但那只是个代码,,不是其IC的真正的型号.看周边电路.很多都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不会是码片吧

网友:
看板上元件布局很熟悉  估计是FP5138  屏DC/DC变换IC   3脚VCC/5V   5脚输出至MOS功率管G极  6脚接地  7脚外接RC决定电路振荡频率  你对照一下  这块IC很多屏在用

网友:
这也太悲剧了。能不能表示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看是auo的吗?是的我可能有这个图纸

网友:
cmo奇美屏的d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