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的杯具

楼主(2011-08-09):
今天,接了台hp 4416s的机器刚开始叫我清灰,当我清完灰后杯具发生了。电流1.2到1.7跳变,跑00-04来回跳变不显了。于是怀疑北桥,bios,还有U,AMD的U你懂的,所以先换了U涛声依旧,心想完了清出麻烦来了。于是想干桥和刷BIOS了,突然接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回来是时候看见这机器真想撞墙,后来一想就清下灰故障不会到那一块去吧,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不刷BIOS,用原装适配器插上去,刷刷的电流跳变爽爽的。。。。。。 亮了 ! 心中一喜原来这问题,看来同行们以后要小心点别误判了。纯经验分享,希望能帮到同行们,不喜勿喷哦!(注:我用的是戴尔原装大头带针的电源剪下来用的,为什么能加电,不是原装的应该是不能加电的,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应该和头子没关系。。。中间那根针不要。。也能上电。。不能冲电。

网友:
这个毛病是4416S的通病了,有加焊北桥好的,有刷BIOS好的,还有换显卡好的。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懂流程的就是加加桥,能好则好,不好就挂,就是这样

网友:
清灰的话证明机器之前是能亮的,清完会之后出问题的话你应该最小考虑的是会不会自己哪没装好或者没接好?不是怀疑桥或者bios什么的。。。盲目的动手搞的话,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不要乱来哦,要冷静

网友:
惠普一直出精品,4416S又是一款神级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