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常用IC 引腳中文說明

楼主(2011-08-09):
对于新手常常不知道IC的引脚意思,感觉是件挺苦恼的事!
VOL : 低電平輸出電壓
VIH : 高電平輸入電壓
CLKO: 時鐘輸出
VSS: 數字地
VDD: 數字電源
VSSP: I/O驅動緩沖數字地
DP: USB端 D+ 信號
DM: USB端 D- 信號
CE: chip enable input 片使能輸入
OE: output enable input 輸出使能輸入
BYTE : word/byte selection input 字/位選擇輸入
RY/BY: ready/busy output 閑/忙輸出
WP: write protect 寫入保護
FWR : flash write enable input 閃存寫入使能信號
LRCK: left/right clock 左右聲道時鐘
SDATA(SDIN): 音頻數據流輸入
VA: analog power 模擬電源輸入
HP/LINE: headphone/line 耳機/在線輸出選擇輸入信號
BYPASS:
LVDS: 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低電平微分信號
電源及DC –DC IC引腳說明:
FB: output voltage feedback 輸出電壓返回輸入
SW: power switch input 電源開關輸入
SHON: shutdown control input 關閉控制信號輸入
COMP: comp voltage 電壓比較輸入
TS: Temperature-sense input 溫度感應信號輸入
RC: Timer-program input 定時程序信號輸入
SNS: Current-sense input 電流感應信號輸入
TFT-LCD引腳說明:
MOD: Modulation-control output 調制控制信號輸入
MODE: selects the channel numbers of outputs (P/N)制式轉換控制信號
POL: Polarity selector for the dot-inversion control 極性翻轉控制信號
STB: latches the polarity of outputs and switch the new data to outputs 極性及新數據信號輸
SDRM 及 FIASH IC引腳說明
CE使能信號 OE 外部儲存輸出啟動 WE 寫入啟動信號
RST 復位信號 RA0-RA18讀取地址數據接口
RD0-RD7讀取串行命令數據接口
CLK時鐘控制信號 CKE 時鐘使能 BA0 /BA1 存儲單元選擇地址
3.3 VCC 電源 CS片選信號
RAS 存儲行地址
CAS存儲列地址
WE寫入啟動信號
UDQM /LDQM數據輸入輸出屏蔽
MA0-MA11存儲器地址數據接口
MD0-MD15存儲器串行命令數據接口
伺服 IC引腳說明:
CD主光電信号輸入; (A2,B2,C2,D2):A2~D2路光電信号輸入;
(D1,C1,B1,A)
~A路光電信号輸入; E、F路光電信号輸入(用于形成CDTE信号);
CDTE信号輸出;
DVDPD/CDPD:分别為DVD/CD光强檢測检测
二极管
的APC(自动功率控制)信号輸入;
DVD﹑LDO﹑CDLDO分另為DVD/CD激光點指領輸出。
LD ON﹕APC電路為ON/OFF控制信號﹔ VC﹕基准電壓輸出
VC1﹕基准電壓輸入﹔ MIRR﹕鏡像檢測信號輸入﹔
MP﹕鏡像峰值保持輸入﹔ MIN﹕鏡像RF信號輸入﹔
PI﹕拉入信號(用力鏡像檢測的A﹑B﹑C﹑D﹑各路光電信號的加減輸出﹔
DFT﹕缺陷信號輸出(當檢測到缺陷時為H電平)﹔
TE﹕循跡誤差信號輸出。 FE﹕聚焦誤差信號輸出。
CE﹕中心誤差信號輸出。 SCLK﹕串行時鐘輸入。
SDATA﹕串行數据輸入/輸出。 SDEN﹕片選輸入。
RF信號輸出。
VOSL+滑行電機驅動輸出﹔
VOLD + 主軸電機驅動輸出﹔VOTK + 循跡線圈驅動輸出﹔
VOFC + 聚焦線圈驅動輸出﹔ STBY 驅動開啟控制信號輸入﹔
VINSL +滑行信號輸入﹔ VINTK 循跡信號輸入﹔
VINFC 聚焦信號輸入﹔VINLD主軸信號輸入﹔
VOUT /UOUT /WOUT 3端主軸電機驅動輸出
STBY驅動開啟控制信號輸入
SP(BRK/VS)主軸信號輸入 ﹔
FCOM 公共信號端
TFT驅動 IC引腳說明
XTALO晶震信號輸出
XTALI晶震信號輸入
AIYI(0-3) 模擬亮度信號輸入
AICI(0/1)模擬色度信號輸入
OPOLS ﹕VCOM信號輸出
IR/IG/IB 三基色輸出
LPFI / LPFO 低通濾波器輸入輸出端
AAFOC /AAFIC 彩色信號外接濾波器輸入輸出
AAFIY/AAFOY亮度信號外接濾波器輸入輸出
DVD主解碼IC引腳說明
SCL 系統I2C時鐘輸入
SDA系統I2C數據輸入
CCIR0-7 視頻數字信號輸出
SDCLKI/SDCLKO 緩存時鐘信號
DQM :SDRAM的UDQM /LDQM(數據屏蔽信號)
LEI /FEI /TEI聚焦完成﹑聚焦(FE)誤差﹑循跡(TE)誤差信號輸入
SRVM / FODAC/ TRDAC / SLPWM / SPDPWM / LDON / SSPDO
偏置/聚焦/循跡/滑行/主軸/ 發光二極管控制開關/ 驅動開啟控制信號輸出
RF-SDEN/ RF-SDA /RF-SCK:串行數據使能﹑ 雙向﹑時鐘控制信號輸入
TXD﹕ASC0時鐘﹑數據輸出
RXD﹕ASC0數據輸入或輸出
RFSUM:
DPD(A/B/C/D):
PLL
hase Locked Logic 相同步邏輯
VREF: voltage reference output 參考電壓輸出
DVB-T IC 引腳說明
NIM: nuclear instrument module 尼姆標准
NIMclk : clock of parallel/serial data input 時鐘的parallel
NIMerr : error of parallel/serial data input 無效的parallel
NIMvld : valid of parallel/serial data input 有效的parallel
LNBC: LBN control output bits
SDA: Serial control colk (I2C)
SCL: Serial control data (I2C)
Nimd/ NimdA/ NimdB: parallel data input bits
EMU : Emulation mode select 仿效模式選擇
Full-scale adjust control pin 畫面比率大小控制輸入
VLFM(A) : Loop filter 回流濾波
Word

网友:
留个脚印!支持你一下,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确实不错啊,是不是方便看图纸的啊?

网友:
这些都是很基本的,学时序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