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la-4101p不显示

楼主(2011-08-09):
      hp cq40 la-4101p集显内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该机接手之前不知被几家修过,BIOS芯片动过,南桥焊的不成型且短路。3V、5V无。维修流程:换南桥  修3V、5V后检查EC工作条件按开机键能触发,且电流有跳变,诊断卡跑41,无显。插键盘按CapsLock大小写灯受控制,按组合键能重启,证明主板已工作。
     是北桥?BIOS?

网友:
既然外接也不显,那就加焊北桥试试下。

网友:
北桥直球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CQ40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