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屏幕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1-08-09):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001-1-1.html
灯管和高压条我是换过的这么多人回答是灯管问题真晕,屏拆开过里面的反光板我洗过了肯定了不是灯管和高压线的问题

网友:
帮帮忙有经验的回答一下好让我去买配件

网友:
你把图像搞出来看看,不能光看白屏。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扩散片老化..或者内膜老化..拆开屏.把玻璃掀起来(照常通电.接信号给屏).看是哪个(玻璃 背光)的问题

网友:
拆开 重新安装 估计你的导光膜 聚光膜 扩散膜这三张膜安装顺序不对了

网友:
不接屏线,只接背光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要换屏了闷

网友:
背光片不平吧。还漏光

网友:
好像楼主把故障弄大了。

网友:
屏线接触的好不好啊  压压试试   要么驱动板  要么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