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7A本本加电自动关机

楼主(2011-08-09):
这个板号是IHL00 LA-3691P,现象是加电风扇狂转四五秒后断电,偶尔开几次也不断电但屏幕也不亮。我测了一下CPU供电0.92V,北桥1.78V,内存EC供电正常,3.3V和5V都有。无论是桥还是显卡都用手按过了,没效果。测了一下KB926 SLP有低电平,是否可以认为南桥是好的呢?搞了一天了有点晕,所以上来找点思路,在线等!

网友:
忘说了,把显卡CPU内存都拆下来现象还是一样
加焊过CPU供电芯片,EC,测供电管什么的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一下电流到多少掉的。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关键 跑到多少

网友:
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关键 跑到多少

我用万用表测得:裸板(不带风扇光驱硬盘屏等外设)待机电流0.02A,开机可以跑到0.97A然后断电,断电后有待机电流0.02A

网友:
0.9应该是显卡没有过吧,没有可调电源不好弄啊。

网友(点评):
没可调电源用万用表应该是一样的吧。我用万用表测得:裸板(不带风扇光驱硬盘屏等外设)待机电流0.02A,开机可以跑到0.97A然后断电,断电后有待机电流0.02A

网友B:
没有工具是搞不定的,0.9一般是显卡没过

网友:
是cpu还是显卡哦   没有可调电源是不行的楼主   建议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工具是搞不定的,0.9一般是显卡没过

如果是显卡是不是把显卡卸了应该就不掉电了,但是这个板把显卡拿下来还掉电.
而且插上诊断卡代码00

网友(点评):
这情况你看看是不是cpu部分有轻微短路的,00是cpu没有工作现象

网友:
回老A
我测了一下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570左右,正常。当然了测试卡不一定准确,也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C:
你这个是板插的显卡吗??好像显卡边上有个MOS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板插的显卡吗??好像显卡边上有个MOS管容易坏!!

是板插的显卡,但我测了显卡板上的MOS管,没有短路。

网友D:
开机芯片发烫不,加焊或换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芯片发烫不,加焊或换下试下

开机芯片应该就是那个KB926吧,不发烫,没有这个芯片来换,加焊了一下没用。

网友:
继续求助,已经加焊了显卡和南桥,没用。
我想问一下电流都能到1A了还能有什么可能会掉电呢?

网友(2012-05-15):
到基地去弄个可调电源  修一台机器这个钱就有了  这个工具可不能少

网友:
用诊断试试,不行直接于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