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硬盘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1-08-09):
    2个硬盘都是好的,有一个有系统,进系统之前就蓝屏

网友A:
可以试一下:两个盘都挂上,用光盘或U盘进PE,用DISKGEN重写系统盘的主引导记录,就OK了,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用这个方法搞定,什么原理我也说不清楚,我也是偶然试出来的!

学习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认同2#说法  重写MBR、、

网友:
应该是引导重盘

网友(点评):
老兄太不厚道了吧,头像都盗版啊!

网友:
学习一下,张张见识

网友B:
你挂一个硬盘正常吗?

网友C:
在BIOS中把从盘关掉试试!!

网友:
         一个有系统,一个没有系统,用DISKGEN也没有用的啊。我现在已经搞定的啊,换个纯净版的系统就可以的啊    可能是系统封装太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BIOS中把从盘关掉试试!!

        可以是可以的,但那还不与进系统再接另一个硬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挂一个硬盘正常吗?

恩,是的啊

网友:
是不是你电源带不动两块硬盘  先把2个硬盘一个个分好区再挂在一起。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以后还得多看看论坛

网友:
干嘛啊。。 到底写的什么 。。 嘿嘿 玩笑   支持下 。 。 非主流个性签名   www.kuchaoqq.com

网友:
有可能内存问题

网友:
应该用正版的分区,在装系统

网友(2011-09-09):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两个盘都挂上,用光盘或U盘进PE,用DISKGEN重写系统盘的主引导记录,就OK了,我以前遇到过这种 ...

我是这样弄好的,先刻一边再用DISGEN重写,再刻一边就要可以好.

网友:
一个一个试试看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你看看硬盘启动的顺序是不是对的,没有系统的当做主盘启动那肯定蓝屏的

网友:
我上次把硬盘跳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啊 我挂双硬盘黑屏

网友:
磁盘控制器驱动,系统,可能还有些别的,但是我就不知道而来

网友:
内存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