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的故障

楼主(2011-08-09):
拿来时,通电就闪断,就是上电断电再上电再断电……循环
测了一下电源,12V只有11.3V,听他说好像被雷击了,就换了一个电源,不闪断了,通电就上电,IO为IT8712F-S KXS 它烫人,没有现成品 ,只有从料板上找了一下IT8712F-A IXS换上,再通电,不自动上电了,好吧PWRBTN触发,几秒断电,插上的便宜货4位诊断卡不显码--,这里走了点弯路,75232有点烫我拆了,ALC662也烫我拆了,还是几秒断电。
这才想起重新找个诊断卡看看,换上开机跑d5后掉电,原来是内存不过。
这里想请教一下:8712会不会引起内存不过?请多多帮忙哈  我再去测测内存条件

网友:
会的,有io最好试试,,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补充 ,查内存时钟,和总线

网友:
查了 6个时钟都不致 CKE也更相差得很多 另外SDA SCL都没有电压 总线在上电是1.23V正常 PWRBTN 是5V无变化稳定

网友A:
刚才查了一下ASUS的点位图 237 239 240都为GND SDA SCL为0V正常

网友:
内存电压1.97V 现在就剩下内存时钟不一致的问题 和IO代换的疑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查了一下ASUS的点位图 237 239 240都为GND SDA SCL为0V正常

我叫你查内存时钟,和内存的总线啊。内存总线是3,3v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叫你查内存时钟,和内存的总线啊。内存总线是3,3v的喔。。

你是说238 VDDSPD嘛 3.3V那是正常的

网友:
妈妈咪啊 一共就2个内存槽 CK0-2针脚的对地阻值都不一致

网友A:
已经有结果了 这板子搞好啦  看大家表现冷漠 我也卖卖关子 哈哈 金钱万岁

网友:
不会是SB挂了吧

网友:
楼主也不给个结果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结果了 这板子搞好啦  看大家表现冷漠 我也卖卖关子 哈哈 金钱万岁

后来是怎样搞好的啊

网友:
修好了就说一下。。。分享一下,,大家都在等了,,

网友C:
会的  我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的  我以前遇到过的

IT8712F-A IXS可以替换IT8712F-S KXS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呀!

网友:
USB阻值正常吗,桥可能坏了哟。

网友:
你那个IO 代换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