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8-09):
影驰的GF-8600GT战斗版上供电用的MOS管是K3919、K3918这两种管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06N03 75N03 等等多了去了

网友:
主板CPU供电附近的上管全可代换啊

网友:
09N03   07T02   .......只要是N沟道的都可以的

网友:
NPN管子都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成长了 !

网友:
找个功率大一点的换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