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独显! TPS51117 那边电压出不来!

楼主(2011-08-09):
机器电流上到0.3V左右 经检测 出了3V 5V 1.2V  1.05V 出来了以外!内存供电1.8V VCCP CPU供电 0.9VS 都没出来!

基地只有集成显卡的图纸!其中VCCP和内存1.8V 分别有2个TPS71117 发出!经过检测发现TPS51117 应该是保护了 或者根本没工作!集成显卡图纸中是是SLP3 SLP5分别经过2个电阻R6204和R232给TPS51117 EN !实物中没找到电阻(英业达的图纸 标不全)只看到两个想电容一样的 但是不接地 一段分别是5V 和3V  接SLP_S5#_3R SLP_S3#_5R另外一端接EN脚!为什么我不清楚到底是电容还是电阻 我拆下来根本量不出阻值 就是说和图纸上标注的0K和100K 不一样!颜色和电容差不多!而且待机的时候EN 脚 就有2V左右的电压!按下开关 SLP_S5#_3R SLP_S3#_5R 分别有3V 和5V 但是EN 脚还是2V电压!同时情况下 TPS51117 下管控制脚是5V 电压 待机就有的 !也就是说可能是保护!我根据图纸上 把那两个不知道电阻还是电容的东西拆了 换上33欧和100K电阻 待机的时候 下管控制 是没有5V电压的 按下开关以后就变成5V了!同时EN 就分别是3V 和5V 但还是发不出VCCP和内存1.8V!

基地有个兄弟的戴尔 也是TPS51117  他也困惑他的SLP_s4 在拆掉南桥以后还是有1.8V 电压 这个电压是谁给的!而且拆了TPS71117 那个电压就没了 难道是芯片自身产生的?芯片我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有修过的兄弟 或者经验的兄弟说下啊!

网友:
有没有哪个兄弟 有维修经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