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时在WINDOWS挡往死机

楼主(2011-08-09):
有一台DELL MINI1210在进系统时挡LOGO,然后PE 也进不了,这个本是CPU.内存,还有一个桥跟显卡的芯片共同集成在一块小板卡上,请问一下是不是那块小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进不了系统,排除内存,还有南桥为多,还有BIOS

网友:
换内存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啊

网友:
先检测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啊

网友:
拆拆  外设啊   网卡 声卡   或是  刷刷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