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 不充电

楼主(2011-08-09):
             我有一个hp6910p本、电池显示充电、可是一拔电源一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进系统看看开始---控制面板---电源管理---电表在充电嘛???如果不充或是显示在充但是老半天才冲进1%,那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换电池了,没用。显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