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70B,实测自动电阻档转换速度比FLUKE19快

楼主(2011-08-09):
我有个UT70B,实测电阻档转换速度比FLUKE19快

网友:
这不奇怪,福禄克低端表测电阻速度都慢,15B、17B、115C、117C。

网友:
就这?我以为有什么确切的数据呢,这个19倍从哪儿得来的,要不然你做的就跟统计局一样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型号吧。不是倍数。

网友:
19是UT代工的,70B是UT上一代产品,两个产品起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