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反复重启 不显示 求助 加急的

楼主(2011-08-09):
   接到一台 540的   来时候  没有 CPU 供电  更换了 几个管子   修好了 量CPU供电出来了  上U测试 发现电压上不去   然后换了个CPU  电压上去了  跑到1.03 有时就跑到0.99   原来CPU是 80537 T5670的  我找了个 T2370的代替   电压跑到1.03 就重启 然后如此反复   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帮助下  比较急

网友:
没人知道嘛  求助啊

网友:
用波量下各个管子的G 的波形

网友(点评):
没有 示波器

网友:
换个T4几的试试喃。

网友(点评):
没有啊 只有 T23的 但放上都不行

网友:
修过一个北桥问题

网友:
T5670的CPU坏的很多,最好换个T7100的CPU。

网友:
应该还是U的问题,个人认为打下时钟晶振看有没电压,有就刷下BIOS

网友:
小心再烧U,,核心供电稳定吗

网友:
今天查到 主板有个电容短了  换了  然后  现在发现 他原来CPU没有坏  但放上去 电压到0.48  并且 CPU供电1.5没有    CPU 取下来 1.5就出来了   换个 T2370的 也不行  换了 3个U都不行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

网友(点评):
嗯 3208 的供电

网友:
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VID组合信号

网友:
先检查U这部分

网友:
看CPU供电芯片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