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 A8 系开机无显且报警通病~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1-08-09):
型号:华硕A8系笔记本
故障现象:能听到开机声音,并伴随滴滴滴的报警

查了下论坛记录,N多的人遇到这种故障了,确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怎么修好的,回复的都是一些灌水的,动不动就叫人杀显卡杀北桥,刷BIOS

我现在手上有两台这样的机器,故障也是一样的,显卡有备用的,换着试结果一样,这是A8系的通病,但很定不是显卡问题;

桥我先不没动,我刷了其中一个BIOS,没反应了,只好刷回去。

有没有修好过的朋友现身说法一下?????????????

谢绝回复杀北桥杀显卡的,因为太多的人已经说过了,再说你自己也没意思了。

网友:
看看槽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我等结果。

网友:
抱歉,都是先做北桥不行再做显卡,暂还没遇到是别的问题遭成的

网友:
我们大家都报着通病这一想法,问题得自己查啊,作为技术人员不要老是捡便宜。

网友:
这不是捡便宜,如果每个人看到这故障就把北桥重做一遍,还是没好,你还是接着做北桥,是不是方法有问题?我现在在查整个主板各地方的电压,时钟参数,CPU工作参数,暂时还没量出哪里不正常的。

网友:
即然有备用显卡板。为何不说下外接正常否?还是根本就没接过。。。。

网友:
新手路过。不好意思。

网友:
曾经遇到过2次

一次是原7300的显卡 徒弟头脑发昏上了703的 开机就是楼主这样有开机声音但滴滴声不断的 换7300后开机正常

第二次是ASUS的M64-M A卡 上家发过来的翻新货第一片直接不亮 第二片上去也是开机声音伴随滴滴不断 最后干脆直接拿拆下来的重新植珠 开机正常

希望对楼主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