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01i 无3m 5m求助

楼主(2011-08-09):
机器原来进过水,昨天哪来返修,拿来时不稳定,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用橡胶水把进水地方
再次清理一遍后,一通电 db41760kvt36#的 vint20一路上有一个二极管裂开
db41760kvt 上面烧了个洞,待机0.00 ,
在本地问了下没有db41760kvt这个东西,在淘宝上查了也没有
最后买了个了个新的 db4176kvt换上,现在 隔离管正常导通
vint20 20v正常, db4176kvt 46脚 -PWRSHUTDOWN 3.3v
db4176kvt 61脚VCC3SW 3.3v正常
就是没有 3v 5v输出 待机 0.02 不触发
请问师傅们 db4176kvt db41760kvt 是不是一个东西
能不能代换,
往下该怎么查,没有图纸,没有思路,

网友:
查下3V,5V是哪个芯片输出的,再查芯片的主控和单元控制信号。

网友:
先找下待机芯片的PDF,测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再查是否有场管G极是有控制信号输出。

网友:
从发芯片那里问了下,db4176kvt 和 db41760kvt 不能通用
明天发回来再看看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