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桌面快捷方式小箭头技巧

楼主(2011-08-09):
第一种方法:
首先,单击“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regedit后回车,即可进入注册表编辑器,选择HKEY_CLASSES_ROOT\lnkfile,在右边的窗口中找到字符串值“isshortcut”,按DELETE键将其删除。然后,仍在HKEY_CLASSES_ROOT \ 下找到piffile,同样在其右边窗口中将字符串值“isshortcut” 按 DELETE键将其删除。最后,关闭注册

第二种方法:
在运行里面分别按顺序打这三个命令:
1、
cmd /k reg delete "HKEY_CLASSES_ROOT\lnkfile" /v IsShortcut /f
2、
cmd /k reg delete "HKEY_CLASSES_ROOT\piffile" /v IsShortcut /f
3、
cmd /k taskkill /f /im explorer.exe & explorer.exe
运行Regedit启动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Shared Tools\MSConfig\startupreg,在startupreg下面的目录都是取消了对勾的启动项,把不需要的启动项点右键删除即

网友:
...更喜欢有箭头,呵呵

网友:
似乎有点复杂啊 ,

网友:
感觉还是有箭头的好

网友:
个人认为,画蛇添足

网友:
可以,有点复杂,还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直接编辑一个注册表   双击一下  重启电脑 就去掉了

网友:
将下行字符复制到记事本:

reg delete HKcr\Lnkfile /v IsShortcut /f

保存后,文件后缀改为“ .bat "

然后双击,重启电脑,即可。

是不是很容易?

注:如果你改了后缀还不能变成.bat文件,在你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已知隐藏文件类型的扩展名,把前面的钩去掉,你就会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