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640 相机 镜头能正长伸缩 也能调焦 快门也正常开关 但是拍照是黑屏

楼主(2011-08-09):
佳能a640 相机 镜头能正长伸缩  也能调焦 快门也正常开关  但是拍照是黑屏  相片回看是黑色的   是哪的问题 有人说是主板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插个卡,然后拍照,拍完照,再把卡插到电脑上试一下,看照片是否正常

网友:
CCD 坏了,通病

网友:
谁说A640的CCD是通病  通病的就03-04年的机器 哪那么多通病

网友A:
快门没开吧 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有油了,擦擦就好,刚修个A610这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门没开吧 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有油了,擦擦就好,刚修个A610这情况

快门没开,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即使坏也不是通病。CCD属非易损件,不要动不动就通病。  通病的CCD不是CCD本身坏了是CCD和外面连接的线断了,主要是因为03-04年SONY为加快生产速度进行的一次技术改造造成的,所以才有人能修这种坏的C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门没开,看下不就知道了

费话,看到了是不是还要打开修。地球人都知道直接能看到,木那你是不是直接一吹快门就开了。 楼主说的情况应该是快门没开。

网友:
同意PXLX 朋友说的 这个问题楼主只要拍一张照片放在电脑里面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2011-09-11):
真的是快门问题兄弟,你看到的并不是快门完全打开闭合的,呵呵,我修过的这种现象多 了

网友:
你把快门线不插上 这样试试  不就好拉   有的是这样的  取景正常 怎么还有人说CCD的问题的呢   能取景  不能读出来 我遇到过  三星的 是固件的问题  但是这情况很少见     但是这样的情况 的话  把卡放到电脑上  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