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150M过滤MAC无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09):
不多说先上图   注意看我过滤的MAC地址         型号:TL-WP740N          自己开了无线   开始密码很简单1234567890      于是被人偷偷联上了   上网很卡才发现的  后来吧密码改复杂了  有大小写字母数字符号   他竟然又进来了   我就纳闷了  我用的 WAP2-SPK 这个加密 怎么会被破解呢???  我这密码我相信字典 不知道要破多久  他好像才2天就又联上了!!!于是就过滤他的MAC   后来发现 没用  无语!!!难道我的是假产品??我95块买的   明明开启功能了  可客户端就是看得见他   MAC一模一样     盗用的我网就算了嘛一点也不低调  可能在看······或者下东西   搞得我卡死了    无赖之下只有改无线密码    改之后直接连不起网了   我指的是有线的都连不起了  更是郁闷   把路由去掉   又可以连起了 之后又加上路由才行   ····这个到底是电信公司问题还是路由问题哦  一改无线密码就要重新用摩登连了在接上路由才可以连    很是郁闷!!!今天搞得我郁闷了大半天!!!这样难道就让那个人老用我的网吗  我很是心里不····哦
第一个问题     我的MAC过滤 无用   第二   他怎么破的我的AWP2-SPK密码  我密码很复杂的     第三改无线密码路由拨号的时候就服务器无响应了   要重新接回摩登连接上了在加上路由才行  请问大家遇见过这些问题吗???

网友:
要在安全设置那里把总防火墙开关打开才行的

网友A:
我打开了   静观其变    看看他还可以连我的网不    但是我好像之前是打开过的!!!自己也忘了  我去打开吧~~~我看到了上面的说明  果然是这样     那他怎么破解我的WAP2-SPK密码的呢   很是无解哦    还有改无线密码不能联网的原因

网友:
打错了吧!!呵呵,大小写要一致哦

网友:
你也可以把你的网关改成其它的地址,再把DHCP禁用,我看这下难度应该大多了吧

网友:
网关改成其它的地址,再把DHCP禁用        网管还能改成什么 啊 ???一般不用改把???DHCP是什么  - -   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了   静观其变    看看他还可以连我的网不    但是我好像之前是打开过的!!!自己也忘了  我去打开吧 ...

我们小区,有个大妈
他家的无线老被人蹭网
老来我这换密码
3天一小改,5天一大改。
终于有一天,我崩溃了
问谁那么大本事。他说,老有 免费给他修电脑的。
而且隔壁也扯了一根网线。。。
我崩溃,,保险柜,也怕有钥匙的小偷啊
进家里看密码,鬼才能防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小区,有个大妈
他家的无线老被人蹭网
老来我这换密码

他一个大妈    什么都不懂  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