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海尔X108电源短路的?

楼主(2011-08-09):
这里有一台海尔X108不触发的,拆进去量适配器接入电源电路,发现只有0.3V  根据经验马上查滤波电容,发现有个颜色变淡,拆下测量,阻值明显变小,马上换! 换好后,再测,发现有20V出来了,原以为可以了,后来还是不触发! 后来放了一阵 回头再测,发现电压变成1。多V了,把适配器拔插再测还是一样,后来又放了一阵,再插上去测 又有正常20V出来了,过一阵子后又变成1。多, 有20V出来的时候,3V 5V也没有! 我怀疑是不是哪个芯片不良了,间歇性地拉低电压或是保护之类的?

补充一下  北桥旁边那个C6-BG 四四方方的芯片是干什么的? 第一次修这机器,又没图纸,不懂啊

网友:
把可疑电容换了,带不了负载一般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