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古里古怪的7300GT!!欢迎围观

楼主(2011-08-09):
上礼拜客户送来个机子 说开不了机,,替换法找到是显卡挂了。,,,,

就丢一旁没理,昨天被客户追了 ,急忙翻出来搞一枪,3.3V没有...显卡没工作...
一查一个8脚的MOS管5个脚全短了,从废板上随便拆了个过来 没有看型号对不对,反正他们位置差不多就直接换上了,谁知道,换上后能点亮显示器了,刚开始是用大约5 6分钟开始花 ,二话不说直接拿风枪对着GPU干....等冷却了上机,挂上别的机器拆下的硬盘,,一路杀进系统。。。点亮放在那回家吃饭了,过了2小时回来发现还是很正常的 。。窃喜,,,以为可以交货了,,叫客户准备来拿机,屁颠屁颠地把显卡装进客户的机器里,谁知道,开机没显示滚动条,黑了一阵子就蓝屏了,结果又换到之前测试的机器上测试,好好的 一点事都没有,然后装了驱动,NND  见鬼了 装了驱动以后就和客户机器的情况一样了,意思也就是说,没装驱动 在XP里 分辨率调成1440*900都没事 ,,,一装了驱动就见鬼....驱动也换了  不知道有什么情况会引起这样的故障,,望大家帮帮忙 ,客户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网友:
我还以为是修好了求围观....

网友:
工作态度不行噢,客户追了才搞..
" "直接拿风枪对着GPU干""
若是无铅的卡一般风枪干不好,重新把核心焊好先

网友:
怎么又成了机器的毛病了,显卡没坏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工包华硕6600的,是显卡风扇被线卡主了当机,当时是黑屏,过会儿点亮了,能进桌面,不能装驱动,装就蓝屏,估计核心有短路鸟,直接扔鸟吧。

网友:
扔掉是不可惜,可是不符合我们维修人员,特别是我们这种初级打杂佬的追求啊  ,得想想办法搞得他呱呱叫

网友(点评):
喜欢你这种精神,我刚开始修显卡时也是这样兴奋。

网友:
重植一下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求围观,修不好就在修。

网友(2011-09-09):
以前发的帖子!!!!!!完全不懂得,现在碰到这种问题 先BIOS 不行马上加焊GPU 想都不用想

网友:
- -   楼主给客户报价多少啊   高了 就直接换个显卡吧  省的以后你修好了 以后出问题了 客户在找你

网友:
刷一下BIOS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GPU损坏 还有掉件(小电阻 电感 电容)或加焊不完全

网友:
什么都是几风枪 返修一定会很高

网友(点评):
有一种东西叫做土炮......那个卡是用土炮加焊OK的 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 我保一个月的 不见人回头来找 应该没事了

网友(点评):
看来最后还是GPU的问题,看来土炮还是很好用。

网友:
我同意楼主的说法 我维修先给他修 要是真修不好 在给人家换新的 这个是个诚信的问题哈  大家想想 你要是给他修好 别人也来找你 越来越来客户就多了 说你技术好  客户要是那电脑到你电脑店来修  你看看之后 就给人家换显卡 有钱人不在乎 没钱的就在乎了 大家注意啊 先修后换 才是我们维修的诚信啊

网友:
我真的来围观一下